光纤FD-63的最大检测距离是多少?

楼主(2015-10-29):
光纤FD-63的最大检测距离是多少?

网友A:
光纤传感器的检测距离取决于使用的放大器型号以及设定的检测模式。FD-63配FX-500系列放大器时,标准模式下检测距离是420mm,长距离检测模式下检测距离是800mm,FD-63配FX-101时的检测距离是100mm。因此需要事先确认放大器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