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GD系列金属重叠检测传感器,当双层金属完全重叠能否检测?或是必须有一定的错位重叠?

楼主(2015-10-29):
GD系列金属重叠检测传感器,当双层金属完全重叠能否检测?或是必须有一定的错位重叠?

网友A:
GD系列的基准值设定是事先分别对一层金属和两层金属的电平进行测量后设定的,所以在检测时对两块金属重叠的区域大小没有限制。只要检测头是在重叠处检测,检测出的电平是在判定重叠范围内即判断为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