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限定反射型?特点是什么?

楼主(2015-10-29):
什么是限定反射型?特点是什么?

网友A:
投光光轴和受光光轴相互交叉,只能检测到光轴交叉的有限区域。光点型则只能检测到交叉的点。特点:不易受背景物体及周围物体的影响。检测精度高。无须对齐光轴。安装空间小。单侧配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