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1721怎么样控制输出频率

楼主(2015-10-29):
用labview编写了一个程序,通过改变输出频率来改变步进电机转速,结果不能用,求问哪里出错了

网友A:
您好,该问题咨询了技术人员,由于编程问题比较麻烦,单凭一张图看不太清,怕说不明白。

建议您先参考安装了驱动后的例子程序,默认路径在:C:\Advantech\DAQNavi\Examples\LabVIEW_DAQNavi_Polymorphic_VI

如仍有问题,请直接拨打800-810-8389的售后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