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够检测塑料的接近传感器?

楼主(2015-10-29):
有没有能够检测塑料的接近传感器?

网友A:
没有。这是由于接近传感器利用金属物体改变周边电磁场的现象进行检测的,而塑料物体不具备这种特性,因此不能被检测到。

网友B:
其实你可以用电感式传感器排除金属类型的   剩下的就是非金属的    如果你的被检物品只是金属和塑料的话  这就最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可以用电感式传感器排除金属类型的   剩下的就是...

网友D:
你确认是这样的吗?难道不是利用先发射光,再判断反射光有多少来判断接近的吗?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是由于接近传感器利用金属物体改变周边电磁场的现...

网友E(2015-12-07):
你可以试试IMS的光电传感器,就是像你说的,利用发射和反射光来判断物体的,金属或者塑料件都可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