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灯这样接可以吗?

楼主(2015-10-29):
民规13.9.14第四条是说的应急照明回路中不能连接插座还是说不能采用下图的安装方式?

哪位大侠知道?

网友A:
楼主安规定是不允许,而且还有备用电源,明显这个就是在忽悠

网友B:
应急灯的功能是检测到插头没电,灯点亮;插头有电,应急灯在充电状态。如果把应急灯接到不间断电源上,永远不会亮。

网友C:
应急照明灯接插座是可以的,但是要符合相关要求,比如平时插座要有电,异常时候没电,应急照明灯亮

网友D:
怎么不能连插座,插座能改变什么?只是强调要求应急灯电源不能和动力电源共一个回路但是同总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