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系列的开关电缆最多可延长多少米?

楼主(2015-10-29):
PM系列的开关电缆最多可延长多少米?

网友A:
如果使用横截面积在0.3平方毫米的电缆100m 但是延长电缆会造成电压降低,请确保传感器的带连接器电缆一侧以及段子上的供给电压处于额定电压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