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FX-11A和FT-A8配合做纠偏时,只有在FT-A8的中间部分2MM左右的区域才有明显变化,得不到比较好的线性数据。

楼主(2015-10-29):
客户反映FX-11A和FT-A8配合做纠偏时,只有在FT-A8的中间部分2MM左右的区域才有明显变化,得不到比较好的线性数据。

网友A:
可能是由于宽区域光纤的投光部投光不是在投光区域部分均匀分布的,投光区域有可能在中间部分比较强,两边弱一些,所以入光量的变化也是在中间的变化比较明显一点。因为模拟量检测比较困难,没有具体的参数做参考,所以要在销售前做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