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滤波器如何选用?变频器滤波器选用方法

楼主(2015-10-29):
变频器滤波器是专门针对变频器产生谐波的特点及规律而专门开发的一种专用型滤波器,主要由电感、电容、电阻等部件组成。用户在选购变频器滤波器时应该如何选用呢?下面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变频器滤波器的选用方法。

变频器滤波器的选用方法

明确需要的工作参数

首先要明确设备的额定工作电压、电流和频率。

变频器滤波器的额定电流不要取的过小,否则会损坏滤波器或降低变频器滤波器的寿命。但额定电流也不要取的过大,因为电流大会增大变频器滤波器的体积或降低变频器滤波器的电气性能。一般按设备额定电流的1.2~1.5倍来确定变频器滤波器的额定电流。

确定合适的变频器滤波器种类

不同的场合,对电流或者是电压畸变率的要求不同,根据其要求,选用不同变频器滤波器。

明确干扰类型

根据设备现场干扰源情况,来确定干扰噪声类型,是共模干扰还是差模干扰,这样才能有针对性的选用变频器滤波器。如不能确定干扰类型,可通过实际试探来确定变频器滤波器型号,这种方法往往是一种既实际又有效的方法。

泄漏电流

根据设备最大泄漏电流的允许值来选择变频器滤波器,尤其对一些医疗保健设备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