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ISPSOFT控制AH500PLC 怎么把位传送到字里

楼主(2015-10-29):
台达ISPSOFT控制AH500PLC  怎么把位传送到字里  MOV指令例如K4M200传送到D200,提示数据类型不对,怎么解决

网友A:
你可以试试"MOVBP"指令:源参数S指定M200、参数n设置16,目标参数D就是D200.0。

AH500编程手册: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manual/Delta_AH500Program_O_SC_20130118.pdf

楼主:
你说的这种方法其他PLC型号可以,就是AH500系列的不行,编译后就报数据类型不对

楼主:
SV2的PLC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