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Q-30不受物体颜色及背景影响检测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5-10-29):
EQ-30不受物体颜色及背景影响检测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EQ-30是限定反射型,限定反射型传感器中带2段光电二极管用于检测入射角度的变化,因此,输出可以根据物体与传感器的距离而激活,从而可以不受颜色或背景的影响,进行稳定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