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百分百维修好各种电路板之类的人?

楼主(2015-10-29):
想知道有没有各位同行同仁有谁是可以百分百或者90%可以修好各种设备的维修高手!比如各种变频器,伺服器,PLC,触摸屏,电路板(各种设备的电路),工控机。有没有人可以做到维修率成功百分百或者90%的?硬件软件都精通?本人好奇心强!最近没有什么维修思路!想从迷茫中找一些信心。

网友A:
这种人是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电路板维修最大的难度来自4个方面:

1,资料。电路板的资料是否掌握到足够维修。几乎厂商不会把电路板原理图提供给维修人员,需要维修人员自己花很大的功夫来做这个事情。特别是有些定制芯片,跟本无法拿到技术资料。对于这样的黑盒子,维修难度将变得非常大,很多时候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2,硬件。损坏的器件是否能够买到很多时候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比如很多仪器所用芯片都是厂家自己或定制的,市场上是买不到的,只能从二手渠道来获取,所以有些芯片是非常非常贵的。

3,软件(固件)。现在的电路板基本上核心就是处理器的软件,如果你没有电路板的固件,一旦确定带程序的芯片损坏,作为普通维修公司(电影里的中情局除外)几乎是只有放弃。但有些维修公司专门从事某一个方向的维修,会下大力气搞到固件,用好芯片解码。

4,测试。电路板维修必须要有测试手段,不可能拿到客户那里测试。这个测试平台的搭接也是难度比较大的。

真正的电路板维修高手,不是他的维修技术有多牛皮,而是他掌握了以上4点。如果全部掌握了以上4点,那么就可以达到100%的维修成功率。大不了给你做个板子,只要你愿意掏足够多的钱。

网友B:
百分之百修复一种复杂电路已经不错了,修复所有电路的人百分之百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