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程序

楼主(2015-10-29):
步科触摸屏如何使新增加的窗口作为启动后的第一个窗口?

网友A:
在画面的空白右击,点击属性即可,设置!

网友B:
好像默认画面0就是启动画面

网友C:
你可以取消0位画面或者更改它的位置 把你想第一显示的画面设置为0位

网友D(2018-01-05):
你想第一显示的画面设置为0位

网友E:
窗口0默认为第一个画面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