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什么是漏液传感器的failsafe(失效保险)设计?

楼主(2015-10-29):
什么是漏液传感器的failsafe(失效保险)设计?

网友A:
安装不正常、断线、传感器本身故障等情况视同为“漏液”同样输出OFF信号,指示灯为红色,蜂鸣器响(若设定蜂鸣状态);仅在所有情况正常时为ON输出,指示灯为绿灯,无蜂鸣(若设定蜂鸣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