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光幕的8芯线和12芯线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5-10-29):
安全光幕的8芯线和12芯线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8芯线和12芯线最大的区别是12芯线多了防止干扰线,当同时使用2套光幕的时候,根据安装情况的不同,需要使用防止干扰的线。还有如需使用屏蔽功能时,要选择12芯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