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是否可以用外部的PLC,触摸屏等对光纤传感器进行教导设定?

楼主(2015-10-29):
是否可以用外部的PLC,触摸屏等对光纤传感器进行教导设定?

网友A:
FX-300系列选择光纤传感器通信单元即可。例如:FX-CH2,SC-GU1-485(适用于FX-300系列)。FX-500系列中的FX-502/505有外部输入线,可以接入PLC,进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