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流体如何选择接触部分材料

楼主(2015-10-29):
碰到电磁流量计,相信很多用户都有遇到选型困难的问题,例如根据流量选口径,针对介质选材料,再加上一些附属的功能,需要接入电脑或是二次表,这些都是比较专业性的问题,其中涉及了某些计算公式以及化学方面的知识等等。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电磁流量计材质方面的选择需要注意的方面。
      由于电磁流量计的零部件少,形状简单,材料选择灵活,故电磁流量计能适应多种流体。但在材料上要进行选择,与流体接触的传感器零部件,例如测量管的衬里、电极、接地环和密封垫片,各种材料的耐腐蚀性、耐磨性和使用温度都得了解清楚,以适应不同的介质。
    一、衬里材质的选择
      常用衬里材料有氟塑料、橡胶和聚氨酯等。橡胶适用于非腐蚀性或弱腐蚀性液体,如工业用水、污水及弱酸碱。氟塑料即四氟衬里,具有优良的耐化学腐蚀性,但耐磨性差,不能用于测量矿浆液。聚氨酯有极好的耐磨性,但耐酸碱的腐蚀性较差,它的耐磨性相当于天然橡胶的10倍,适用于煤浆、矿浆等,不过介质温度要低于40-70摄氏度。
二、电极和接地环材质的选择
      测量介质的耐腐性,对电极的影响是最应首先考虑的因素。常用金属材料,哈B、哈C、钛、钽、铂铱合金,几乎可覆盖全部化学液。在原则上电极材料的选择应从使用者借鉴该介质在其他设备的应用实际和以往的经验来确定。有时要做必要的实验,如现场取液体样品在实验室做待用材料的腐蚀性实验。
      接地环连接在管道的流量传感器两端,他们的耐腐蚀要求比电极低,有一定腐蚀,定期更换即可。通常选用不锈钢及哈氏合金等,因体积大从经济上考虑较少采用钽铂等贵重金属。如果工艺管道与流体接触就不需要接地环了。

网友A:
认真学习了,选型方面介绍得很详细。谢谢!

同时我在这里也顺便引入一个有关于电磁流量计使用中遇到的问题。一台DN80 电磁流量计,测量介质就自来水,可测量结果比实测值偏小30%(用便携式流量计比较过结果)。调零等各种参数都一一调查过。现在分析认为是流量计本体硬故障导致,现在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种叫做电磁退化说法。就是年久了磁化了不准了这种道理。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