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INK或者S-LINK V中除专用4芯电缆以外,是否可使用市售电缆?

楼主(2015-10-29):
S-LINK或者S-LINK V中除专用4芯电缆以外,是否可使用市售电缆?

网友A:
可使用满足以下条件的电缆。【S-LINK】?导体截面积为0.5~1.25mm2的4芯VCTF电缆※ 非屏蔽。非单芯。【S-LINK V】?导体截面积为0.3~2.0mm2的4芯VCTF电缆※ 非屏蔽。非单芯。※符合JIS C 3306“乙烯电缆VCTF”的乙烯橡皮绝缘软电缆。注意:连接不同种类的电缆时,请确保其导体截面积相同。将导体截面积各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