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L-VPCI上对2台SL-VTB16进行配线,SL-VPCI出现报错5。有什么对策吗?

楼主(2015-10-29):
在SL-VPCI上对2台SL-VTB16进行配线,但是SL-VTB16的电源指示灯(绿色)不亮灯。SL-VPCI出现报错5。有什么对策吗?

网友A:
关于SL-VTB16的电源指示灯,请确认SL-VTB16的输入机器中是否供电。在「+」与「-」端子中连接主电源或者子电源后,该指示灯会亮灯。使用主电源时,在连接有短路金属配件的状态下使用,使用子电源时,请拆下短路金属配件后进行使用。另外,关于SL-VPCI的报错5,表示「输出单元的短路、输入?输出机器驱动电源的切断」。请确认SL-VTB16的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