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LINK V控制板SL-VPCI的连接器上想要使用棒端子,请问推荐使用哪些棒端子?

楼主(2015-10-29):
在S-LINK V控制板SL-VPCI的连接器上想要使用棒端子,请问推荐使用哪些棒端子?

网友A:
推荐使用的棒端子如下所示。Phoenix Contact生产的 电缆尺寸 棒端子型号名称0.5mm2 AI 0,5-6 WH0.75mm2 AI 0,75-6 GY1.0mm2 AI 1-6 RD1.5mm2 AI 1,5-6 BK※对应工具:CRIMPFOX ZA3、CRIMPFOX UD6详情请垂询制造商。http://www.phoenix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