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设定了S-LINK直连型拣选传感器SL-N15的地址,传感器的入光/遮光进行亮灯/熄灭,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5-10-29):
设定了S-LINK直连型拣选传感器SL-N15的地址,但未输入工作指示灯,而投光器的工作指示灯却会根据传感器的入光/遮光进行亮灯/熄灭,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这是由于将投?受光器的地址设为了同一个地址。使投光器的工作指示灯根据受光器的输出进行动作,因此工作指示灯会发生动作,但是重复使用地址的情况下,发生异常时,将无法显示报错,敬请注意。想要用作投?受光器同时动作的工作指示灯时,请将投光器的工作指示灯输入地址设为(受光器的检测输出地址+64)或者(受光器的检测输出地址+32)。详情请参照SL-N15的使用说明书。(下载使用说明书)※要下载使用说明书时,需要注册成为松下电器控制机器的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