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利用S-LINK V的继电器输出端子,能将所配备的继电器更换为PhotoMOS继电器使用吗?

楼主(2015-10-29):
想要利用S-LINK V的继电器输出端子SL-VTPR4、SL-VTPR8使24V 10W左右的空压螺线管动作,能将所配备的继电器更换为PhotoMOS继电器使用吗?

网友A:
可使用的PhotoMOS继电器如下所示。但是,根据环境温度与PhotoMOS继电器ON点数的不同,如下图所示,负载电流的上限值会发生变化,敬请注意。?可使用的PhotoMOS继电器 AQZ202D、AQZ205D、AQZ207D、AQZ204D(AC/DC兼用型) ※所配备的继电器为APA3312。?环境温度?PhotoMOS继电器ON点数-负载电流特性 根据环境温度与PhotoMOS继电器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