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传感器的安装场所附近有磁铁,是否会有影响?

楼主(2015-10-29):
传感器的安装场所附近有磁铁,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A:
一般而言,直流磁场中的影响为200高斯(20mT)左右。超过200高斯时请勿使用。另外,直流磁场急剧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可能会引发误动作,请避免在会使直流电磁铁ON、OFF的场所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