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掉接近传感器GX-8M的螺纹,直接安装到机器上,但是无法拧入螺母,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5-10-29):
切掉接近传感器GX-8M的螺纹,直接安装到机器上,但是无法拧入螺母,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该传感器的螺丝部为加强紧固强度,螺丝谷径要大于通常值。因此,按照通常孔径进行螺纹加工后,将无法拧入螺丝。请将孔径加工为7.2mm以上的尺寸。另外,螺母为M8的细牙螺纹螺丝(间距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