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U”型安装3套区域传感器NA40系列使用时,应该采取哪些防止干扰的措施呢?

楼主(2015-10-29):
按照“U”型安装3套区域传感器NA40系列使用时,应该采取哪些防止干扰的措施呢?

网友A:
连接3套防止干扰线。另外,共用0V线。按照下图所示方法设定频率切换开关。频率切换开关“2”之间可能会产生干扰,因此将其中一套投?受光器的朝向设为相反的方向。接近的情况下,为安全起见,请安装开槽。※防止干扰线相互之间及0V线相互之间的全长请保持在20m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