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NA2-N系列,但是想让投?受光器的工作指示灯均根据传感器的输出同时亮灯,请告知配线方法。

楼主(2015-10-29):
使用NA2-N系列,但是想让投?受光器的工作指示灯均根据传感器的输出同时亮灯,请告知配线方法。

网友A:
请将位于投光器侧的动作切换开关的4号设为OFF,连接投光器的输入线(粉)和受光器的输出线(黑)。将动作切换开关的4号设为ON时,进入投光停止功能工作的状态。另外,该动作与NPN输出型/PNP输出型无关,均为共通。可根据开关2号、3号来选择工作指示灯的亮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