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利用PLC(可编程控制器)来使NA2-N系列的工作指示灯闪烁,可以进行外部控制吗?

楼主(2015-10-29):
想利用PLC(可编程控制器)来使NA2-N系列的工作指示灯闪烁,可以进行外部控制吗?

网友A:
可使用外部控制。请将投光器的动作切换开关3号(工作指示灯动作切换开关)设为闪烁,将4号(工作指示灯/投光停止输入切换开关)设为工作指示灯输入。请根据使用条件设定1号和2号。请点击查看更多相关产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