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能利用光电传感器进行AND连接吗?

楼主(2015-10-29):
能利用光电传感器进行AND连接吗?

网友A:
由于AND连接是对单侧传感器的电源进行ON/OFF的电路,因此接通传感器的电源时会产生冲击电流。一般而言,传感器中带有输出短路保护电路,因此该电路会工作,使输出强制置OFF。因此,AND动作不成立。请将输出线进行OR连接,采用反逻辑,或者使用传感器控制器(NPS-C7等)进行AND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