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INK或者S-LINK V中是否可重复使用地址?

楼主(2015-10-29):
S-LINK或者S-LINK V中是否可重复使用地址?

网友A:
【S-LINK】可以。但是,每台S-LINK控制单元的系统中,同一地址上最多可设定2台S-LINK输入?输出机器。可以将128点地址全部重复,使其成为256点,但是FAN-in会变为2倍,敬请注意。另外,将2台S-LINK输入?输出机器设为同一地址时,只有1台发生断线的情况下,无法检测到。除非同一地址上的2台均发生断线,否则无法检测断线,敬请注意。※FAN-in是指为求方便而用数值表示来自S-LINK构成机器(增压器、输入?输出机器、终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