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启动器停车模式设置

楼主(2015-10-29):
软启动器应该设置为自由停车的,设置成了减速时间为60,会造成过电流吗,为什么?现场熔断器烧断了,说是因为这个,想不明白

网友A:
          有这种可能

网友B:
减速时间是不是太长了

楼主:
为什么?电压从高到低慢慢减少会烧吗?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可能

楼主:
时间太长会造成电流过大吗?求详解?

引用 网友B:
减速时间是不是太长了

网友C:
对于减速时间60秒你还是把停车模式设置成斜坡吧,自由停车后并且减速时间长有可能引起过流,对于软起也是个大负荷。

楼主:
设置时间了就是默认是斜坡停车模式了啊,自由停车不需要设置时间啊,不是吗?

引用 网友C:
对于减速时间60秒你还是把停车模式设置成斜坡吧,自由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