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2线式接近传感器上不连接负载,直接连接电源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15-10-29):
2线式接近传感器上不连接负载,直接连接电源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将传感器电缆的茶色导线连接到电源的+,将蓝色导线连接到电源的-时,传感器的短路保护电路会工作,使传感器处于不动作状态,进行保护。但是,+与-接反的情况下,传感器不受保护,会造成破损,敬请注意。连接到电源时,请务必通过负载进行连接。请点击查看更多接近传感器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