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分离型接近传感器的检测头,其电缆是否可延长?

楼主(2015-10-29):
放大器分离型接近传感器的检测头,其电缆是否可延长?

网友A:
关于连接传感器头和放大器的电缆,为使信号波形免受外部干扰的影响,设计为使用专用的高频同轴电缆,按照规定的长度符合规格要求,因此无法变更电缆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