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型号名称各不相同的机型组合使用时,不会发生相互干扰的距离是多少?

楼主(2015-10-29):
将型号名称各不相同的机型组合使用时,不会发生相互干扰的距离是多少?

网友A:
关于不同种类的传感器之间的干扰,并未特别作出规定。使用时,请确认以下内容。(1)请通过产品样本确认各个传感器之间不会发生相互干扰的距离。从其中选择距离较长的数值。(2)需要确认各个传感器的振荡频率,请在确认型号名称后垂询本公司。振荡频率发生重叠的情况下,采用标准型与异频型的组合。(3)请确认动作中是否有异常,滞后是否有缩短。

网友B(2015-12-09):
应该是取决定于传感器的抗干扰性吧,IMS的E3JK光电传感器就可以做到并排使用互不干扰。

http://v.qq.com/page/l/a/t/l0154btwiat.html

这是抗干扰的演示,你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