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动作距离与稳定检测范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0-29):
最大动作距离与稳定检测范围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最大动作距离是指相对于标准检测物体的最大检测距离。稳定检测范围是指考虑到使用环境温度和电源电压变动等,可对标准检测物体稳定进行检测的距离范围。通常,稳定检测范围的值是最大动作距离的7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