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与威纶通TK6070能通讯上,但位切换开关无反应

楼主(2015-10-29):
各位师傅好,向你们请教个问题,就是欧姆龙CP1H与威纶通TK6070能通讯上,位指示灯正常指示、数值元件正常输入与读取,但问题是位切换开关只能显示当前状态,不能改变PLC里的位地址,位址输入正常.在触摸屏上一按下位切换开关就会弹回原来的状态,监视PLC的位地址无反应,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楼主检查你的触摸的地址对不对!!

网友B:
有没有程序复位掉

网友C(2016-03-14):
切换开关的地址类型选择的对吗?不对也是按一下马上弹回原状态。

网友(2017-02-23):
你好,我也是CP1H和TK6070ip ,但是试了好久都通讯不成功,提示PLC NO response

是什么原因,万望指教一二,谢谢了!

网友D(2018-03-30):
通讯太慢了,反应很迟钝

网友E:
学习了,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