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射阳光入光到传感器时会出现什么现象?

楼主(2015-10-29):
直射阳光入光到传感器时会出现什么现象?

网友A:
通常,传感器进行脉冲亮灯。接收到阳光等强烈的光线时,受光部的脉冲光会被强光所淹没,导致难以识别脉冲光。这种状态下,正好与无脉冲光状态下的遮光状态相同,因此导致出现遮光。

网友B(2015-12-09):
光电传感器是靠发射和接收光来工作的,如果在阳光直射的情况下,光照太大,肯定会产生干扰,影响传感器工作,这时就要看传感器的抗干扰和抗光能力如何了,如果抗光能力强,受影响就小,传感器质量就比较好,推荐可以看一下IMS的M8、M5、BGS等系类的几款光电传感器,都是抗光抗干扰可用于户外的光电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