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确认传感器的输出是否在正常动作?

楼主(2015-10-29):
怎样确认传感器的输出是否在正常动作?

网友A:
有万用表和电阻即可确认动作。 (1)NPN晶体管?开路集电极在输出与+V之间连接电阻4.7kΩ(1/2W左右),使用万用表测量输出与0V间的电压。→ON:LOW(约1V以下)、OFF:HI(电源电压值附近)则正常。 (2)PNP晶体管?开路集电极在输出与0V之间连接电阻4.7kΩ(1/2W左右),使用万用表测量输出与+V间的电压。→ON:LOW(约1V以下)、OFF:HI(电源电压值附近)则正常。

网友B:
  正常情况输出的动作到位对应传感器灯就会亮,如果动作不到位对应的传感器灯就不会亮,如果动作到位了而没进行下一步动作,就检查一下对应的传感器灯是否有亮,不亮就调节传感器位置直至灯亮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