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显示"3dch",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5-10-30):
按照FX-CH?FX-301???FX-302?FX-301H?FX-301G?FX-301B的顺序连接,使用FX-CH装载通道3时,FX-301与FX-302除显示"good"外,还显示"3dch",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这是由于当初客户提出意见,指明仅凭"good"难以判断装载或者保存了数据库的哪个CH,因此在后来的FX-301B/G/H中改良为显示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