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01的PRO5模式的设定。“0400”是表示不显示吗?

楼主(2015-10-30):
关于FX-301的PRO5模式的设定。将直接代码设为“0400”后,再次确认直接代码时,变为“---”显示。“0400”是表示不显示吗?

网友A:
将下述设定项目从出厂状态改为其他内容时,显示“---”代码。但是,变更后的设定仍有效。[设定项目]稳定性功能、限位示教功能、数字显示反转功能、ECO模式设定功能、零调整功能、窗口转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