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将FX-301(3台)的电缆均作为主电缆(3芯)进行使用,但是起不到防止干扰的作用,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5-10-30):
将FX-301(3台)的电缆均作为主电缆(3芯)进行使用,但是起不到防止干扰的作用,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接通电源时,各传感器之间执行光通信,并自动设定防止干扰功能。防止干扰功能不工作的主要原因有以下2点。1)未同时接通所有传感器的电源。(接通电源的时间错开。)→使用主?从电缆,使其由同一电源供电。安装场所不同的情况下,请确保距离,避免干扰。2)各传感器的光通信窗口上有某种障碍,或者发生位置偏差,或未紧密排列等,存在妨碍光通信的因素。→请确认各传感器的光通信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