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反射型光纤一端的电缆包皮中有的夹有白色的线,这是什么?

楼主(2015-10-30):
反射型光纤一端的电缆包皮中有的夹有白色的线,这是什么?

网友A:
同轴光纤和限定反射型光纤等反射型光纤中,对于光纤电缆,有时指定用于投光侧或受光侧。这种情况下,将白色线侧的光纤电缆插入到放大器的投光侧。另外,除白色线外,还有其他指定方法,如标记白点、带"P"的标记扎带、刻字标记等。调换投光受光后也可使用,但是无法充分发挥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