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光纤长度较长的产品时,检测距离会有变化吗?

楼主(2015-10-30):
使用光纤长度较长的产品时,检测距离会有变化吗?

网友A:
传感器的光线在光纤内重复进行全反射,光线会逐渐发生衰减。延长光纤长度后,检测距离会缩短。这一趋势如下图所示。该图中以光纤长度为2m时的情况为基准(=1.0)。例如,预测将透过型光纤延长至10m时的检测距离。根据左下特性图所示,光纤长度10m的检测距离系数为0.6。在STD下使用光纤传感器FX-301时,根据产品样本值,FT-FM2的检测距离为400mm。因此,使用FT-FM10(将FT-FM2的光纤长度延长至10m)时,求出检测距离为400mm×0.6=24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