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LED型(FX-301H)的检测距离比红色型(FX-301)短吗?

楼主(2015-10-30):
红外LED型(FX-301H)的检测距离比红色型(FX-301)短吗?

网友A:
一般而言,相较于可视光型传感器,红外光型传感器的检测距离更长。但是,光纤传感器中,红外光在塑料光纤内的衰减率呈现出高于可视光型的趋势。衰减率高于红色光,而检测距离极端缩短。设定距离中没有留有余量的情况下,可与玻璃光纤组合使用,延长检测距离。<检测距离比较> 光纤型号 放大器型号 响应时间设定模式LONG STD FAST穿透式 FT-FM2(塑料) FX-301(红色光) 780 400 280FX-301H(红外光) 50 25 18FT-H35-M2(玻璃) FX-301(红色光) 550 280 200FX-301H(红外光) 420 210 160反射式 FD-FM2(塑料) FX-301(红色光) 310 140 100FX-301H(红外光) 20 10 7FD-H35-M2(玻璃) FX-301(红色光) 270 140 100FX-301H(红外光) 140 70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