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01,可稳定检测的入光量差设为多少比较好?

楼主(2015-10-30):
关于FX-301,可稳定检测的入光量差设为多少比较好?

网友A:
操作光纤放大器时,可将余量宽度设为最小±5%,因此理论上而言,(入光侧-非入光侧)/入光侧≧10%(←±5%)是成立的。但是,实际上因检测状态的偏差,或受周围环境的影响等,请将该值作为参考值。确认实际检测偏差的方法:FX-300系列带有峰值保持/谷值保持功能,可使用该功能来确认余量宽度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