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样本上未记载CX-411P或者CX-411D等产品,但是实际上存在吗?

楼主(2015-10-30):
产品样本上未记载CX-411P或者CX-411D等产品,但是实际上存在吗?

网友A:
存在。CX-411P是CX-411的投光器,带D的是指受光器,产品上分别标有其型号名称。透过型传感器的投光器和受光器为一套,使用一个型号。另外,"P"表示PROJECTOR(投影仪)的"P","D"表示DETECTOR(检测器)的"D"。

网友B(2017-01-06):
引用 网友A:
存在。CX-411P是CX-411的投光器,带D的是指...

按照松下样本 P是指的PNP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