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告知防止相互干扰的对策方法

楼主(2015-10-30):
请告知防止相互干扰的对策方法

网友A:
相邻使用多个光电传感器时,受其他光电传感器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动作不稳定的情况。这种状态称为相互干扰,需要采取以下对策。对策1:使用带有防止干扰功能的传感器。使用带有防止干扰功能的传感器时,因机型而异,可防止多台传感器所产生的干扰。根据各个机型的不同,有的能够自动防止干扰,而有的则在切换投光频率后防止干扰。对策2:保持距离,避免干扰。请根据平行移动特性和检测区域特性,求出设定距离L中的检测动作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