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精度位移传感器的精度?数据如何输出?

楼主(2015-10-30):
请问高精度位移传感器的精度?数据如何输出?

网友A:
作为测量工具,测量精度受很多因素影响,但就传感器本身来讲,精度的概念遵循下个公式:精度=分辨率+线性度+温度特性。分辨率就是分辨能力,SUNX 的HL-C2系列传感器最高可达0.25μm线性度就是测量的值和真实值之间的偏移程度,由硬件决定,一般在传感器的参数说明里都会标示出此参数。温度特性就是指传感器本身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的系数。举例说明:SUNX传感器型号HL-C105B-BK 参数如下分辨率 1μm    → ±0.5μm线性度 ±0.01mm    → ±10μm温度特性 0.002 mm/℃  → 2μm/℃●精度(测定误差)=分解度+线性度+温度特性↓    ±0.5μm + ±10μm + 2μm/℃=±10.5μm + 2μm/℃有可能出现±10.5μm的误差,温度变化时, 还可能有误差(温度变化1℃最多有2μm误差)。※ 上面是最坏情况下的数值,并不是都有这样的误差。※ 检测物体不同,测定误差也不同,实际误差即精度只能以实物做实验后才知道。测量数据的输出,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串口通讯RS232方式输出,二是可通过USB输出,通信速率大大提升。另外,SUNX传感器免费提供动态链接库DLL供上位机通过VB或VC等高级语言编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