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8F和GL-8FI的区别

楼主(2015-10-30):
GL-8F和GL-8FI的区别

网友A:
以I结尾的是异周波型。如果两个传感器紧密安装时,可以采用标准型(GL-8F)和异周波型(GL-8FI)搭配使用,就可以防止互相干扰。

网友B:
不清楚,但已经停产了

网友C:
这个问问度娘就可以,这个产品没有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