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光感应器NAPICA可正常使用的温度范围中,最大的容许损失功耗为多少?

楼主(2015-10-30):
在光感应器NAPICA可正常使用的温度范围中,最大的容许损失功耗为多少?

网友A:
NAPICA在-30℃~85℃的温度条件下,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如果光电流若达到5mA以上,传感器特性会受到影响。在高温时,容许损失的数值也起到一定的变化。但是最高不会超过最大额定40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