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光幕和区域传感器在检测幅度的定义上有何不同?

楼主(2015-10-30):
安全光幕和区域传感器在检测幅度的定义上有何不同?

网友A:
安全光幕(SF2-EH系列除外)的检测幅度是指从最小检测物体把最上端光轴的透镜完全遮光处到最小检测物体把最下端光轴的透镜完全遮光处之距离,而区域传感器是指最上端光轴的透镜中心到最下端光轴的透镜中心之距离。